阀块问题!望师傅指点!

楼主(2015-01-15):
本人装配工一名,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阀块,如何分析P、T、A和B口?
望师傅不吝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找设计的拿本阀体样本看看就会明白了,一般通过通径判断就行了。

网友:
其实也可以量一下,油口跟阀安装螺栓孔位距离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说的太好了,当年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后来实际操作发现了:如果换向阀或者与其相配套的叠加阀如果想装反了还真不容易,固定螺栓孔距不对,四角的螺栓最多只能带上三条!所以说如果忘记了方向最简单的方法就...

网友:
没有图纸看什么看?????

网友:
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常规的一般是6通径,10通径,16通径,22通径,25通径,6通径的阀看4个螺丝眼,距离大的那一侧(32.5mm)是B口,相反是A口,10通径的成人字形排列好分辨,16通径以上的成平行四边形,一般侧面都有钢印标的有,只要你能判断一个口出来,其余的都能知道了,多看看样本。

网友:
最好的是看图纸

网友:
如果只是针对装配来讲,现在的阀都设计为防呆设计,只要能装上就是对的。

网友A:
旁边没有钢印么?
没有钢印的阀不是好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没有钢印么?
没有钢印的阀不是好阀

我们公司的没有钢印,相请教下,该如何分析(思路)?谢谢!

网友:
分析P、T、A和B口?  P口是:总进气口、T是表示:可以通路、A口:一般是气缸的进气口(执行的动作是伸出去)B口:也是气缸的进气口(执行的动作是收回来)

网友(2019-07-12):
6#讲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