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器人冲压铝管,求助

楼主(2015-01-16):
现用机器人冲压铝管,铝管尺寸直径25.4,长度860,铝管采用两个气动手指夹紧,现出现一个问题,当用卡爪夹紧工件后,然后松开卡爪在夹紧工件,发现工件位置有变化。现在有两套修改方案:

1.两个气动手指的夹块,一个做成固定,一个做成浮动,固定那一个先夹紧,浮动的后夹紧。

2.铝管靠一边定位,用两个气缸压紧另一边。

不知道是否可行,求赐教。

网友:
比较简单的东西向的复杂化了吧

网友(点评):
请问有什么高见?

网友A:
是不是夹紧后冲压再松开位置有变化,不会是夹紧后再松开,也没动它就位置变化了吧,个人觉得第一种方式可行,另外看下是否有必要将两个爪子做的一个紧的 一个稍松点的,这样固定端就只有一处了

网友(点评):
现在考虑的估计可能是两个夹指同时夹紧会把管子憋住,导致每次夹位置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夹紧后冲压再松开位置有变化,不会是夹紧后再松开,也没动它就位置变化了吧,个人觉得第一种方式可行 ...

是夹紧后在松开在夹紧,位置就变了,夹紧后在松开在夹紧主要是为了确定卡爪的重复精度

网友:
两个爪子安装的是不是精度不够,比如两个爪子夹紧时的孔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每次夹紧管件就会把它搞成弧形,再松开就变位了,如果精度够了 应该不会出再这种问题的,如果精度达不到,就把一个爪子做的大点,这样一个夹紧 一个辅助,应该就不会走位了

网友(点评):
嗯 我也怀疑是两个爪子精度不够,在夹的时候把管子憋住了 ,所以每次夹位置就变化

网友:
你所说的位置变动是轴向变动呢?还是径向变动呢?
按照楼主的结构,轴向好像不能保证不变动,径向的话建议将卡爪内圆弧变为V型,减少接触面积,用两点定位,排除内部侵入杂物引起的偏差。
再有就是两爪都动的配合精度肯定要求很高才行,楼主的第一个方案精度较好,加工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