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定时控制的云台,请教如何用步进电机来控制?

楼主(2015-01-16):
想DIY一个定时控制的云台,云台的重量大约0.5KG, 承载相机大约8KG.
请教如何加装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控制云台在水平方向(旋转)和纵向(上下)的转动?
需要用多大的电机,42电机够力吗?
我只懂点电子控制的技术,没有机械传动知识.不知如何传动.

打算控制这款廉价云台

打算控制这款廉价云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电子控制部分已经基本调试完毕.
使用Arduino 2560控制板,装了6个按键,一块2.2寸显示屏(220x176),两个L298N步进电机控制器.现在有一个42步进电机和一个从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小步进电机.实现了设置参数后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走动.
前天花88元买了个云台,但不知如何把电机连接到云台上.

网友(点评):
你在原有云台上改造机械部分有点困难。LZ的L298N驱动42步进电机发热厉害不,我以前用easydriver A3967LSBT芯片发热厉害,都烫手呢。话说,不知道这样的云台放在导轨上,相机会拍出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A:
把控制旋钮拿掉,装个一个齿轮变速箱,再用联轴器连上电机轴,仅限参考!

楼主:
测试步进电机没有带负载,L298N不发热.

网友(点评):
LZ QQ多少,我偶尔也DIY些东西,可以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制旋钮拿掉,装个一个齿轮变速箱,再用联轴器连上电机轴,仅限参考!

体积不能太大,装置不能太复杂.

网友(点评):
齿轮箱有小的啊,只是你看你的步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