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的工程图中,零件编号和零件名称怎么搞

楼主(2015-01-16):
哪位大师能指点下,在SW的工程图中,零件编号和零件名称怎么搞,比如,我新建一个零件,新建时取名为"轴"  则在工程图中的零件编号为“轴”  但是零件名不是,零件编号应该只是在装配图中的编号,我怎么才能把零件名搞上去呢?

网友:
在零件里面编辑好相关属性,在工程图里做链接即可。

网友:
工程图模板的教程网上一大堆

网友:
属性关联

网友A:
建议参考邢启恩《SW工程图实战精解》,有视频讲解和实际设置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邢启恩《SW工程图实战精解》,有视频讲解和实际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