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钢铣刀,是不是黑颜色的更耐用些?

楼主(2015-01-16):
难道是我的心理作用吗?另外,铣不锈钢316材料的哪种铣刀好些????比如铣18毫米宽的槽,转速和走刀怎么选择???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

好了,用电脑版的可以发图。。这是黑色的,常熟产的铣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用电脑版的可以发图。。这是黑色的,常熟产的铣刀。

这是白色的,上工的铣刀。还是觉得黑色的耐用。。

网友(点评):
你的黑白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与道教材料有关系,和颜色没关。刀具的材料非常关键,不如换家店试试。

网友(点评):
换家店买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道教材料有关系,和颜色没关。刀具的材料非常关键,不如换家店试试。

谢谢回复。。这里好冷清。。不像手机论坛,人气简直爆棚。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种高速钢的材质不同,按理说HSS-E的更适合加工不锈钢啊。

网友:
颜色是涂层   白钢刀开粗就好了

网友:
这两种刀,颜色不是主要的,也不是什么涂层不涂层,只不过是后期处理的方式不同罢了。至于为什么感觉黑色的好用呢?最大的可能是黑色的那支是加钴铣刀。这是材质的差别,与颜色无关。当然,刀具的质量看外观还是能看出来的,当然是磨得越细越好。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磨细的,一般硬度就比较硬,做工也会比较仔细。

网友B:
黑色是氧化处理,表面形成小孔状,润滑冷却更好一些
比白杆刀肯定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的就是做PVD涂层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的指导。。。。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包装盒,黑色的是常熟产的,标注材料hss        gb/t6117.2-1996     白色的是上工产的,材料是hss-e。两者应该有些差别。。铣不锈钢是不是要用钨钴类铣刀铣呢,或者钨钢铣刀。。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铣刀种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色是氧化处理,表面形成小孔状,润滑冷却更好一些
比白杆刀肯定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的就是做PVD涂层

我看两支的非磨削面都是黑色。

网友(点评):
上图那个应该是氧化处理后把槽抛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两支的非磨削面都是黑色。

是氮化处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氮化处理的吗?

氮化深度单边只有零点几厚,怎么能做刀

网友(2015-03-10):
上工的是含钴的高速钢,肯定好用些

网友:
据我们刀库的人说,涂层的刀要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