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3车床如何根据工件的大小设定合适转速?

楼主(2015-01-16):
谁知道6163车床根据工件的大小设定合适转速!谢谢。

网友:
合适的转速(N)是根据加工的材料、使用的刀具、冷却情况及机床的稳定性等来确定的切削速度(V)计算出来的。
转速N≈318V/(工件直径)D

网友:
钻速是根据机床、刀具、工件大小和材料等很多因素而定,没有人敢说他看一眼就知道合理的钻速和进给,只能算出理论值或者老师傅的经验值,再慢慢调试。

网友:
这得太多因素了。刀具,机床,工件材料,冷却液。。。一般是看切削情况。比如排屑,刀具损耗,工件和刀具发热量,机床的稳定性,工件加工出来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