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焊接可不可以?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5-01-16):
这是剪叉升降台的剪叉臂的中间转轴部分,轴径50,没有太大的精度要求。
领导怕这么设计会焊接变形,想改成螺纹固定。我想说的是,这是不是和工人的焊接技术有关?究竟可不可以这么焊接?可以的话通过什么方法保证焊接后的轴能正常使用?总不能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用螺纹固定吧。
(下午去听听技术工人的说法。。。)

网友:
焊接变形和设计、工艺都有关系,穿孔的方管有多大,壁厚多少?允许变形量多大?

网友(点评):
120*80*6矩形管

网友A:
1.看一看材质是否适合焊接,轴类零件,特别是这种承重的零件一般含碳量都较高,不适合焊接的;
2.零件是否需要经常更换,焊接件损坏后更换维修很费劲的;
3.焊接后可能产生微小裂纹(肉眼不可见),疲劳破坏可能性更大;
4.运输是否方便;
如果以上都满足,焊接比螺纹连接更为可靠。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写的好明白

网友:
你那个是焊轴,应该是焊套。

网友(点评):
没明白,那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一看材质是否适合焊接,轴类零件,特别是这种承重的零件一般含碳量都较高,不适合焊接的;
2.零件是否 ...

用的普通碳钢,Q235和45。设计时会打好安全系数,不让轴破坏。其实最想知道的是这样设计是不是一定导致轴变形而无法安装?

网友(点评):
45#不适合焊接,50mm的轴变形基本可以忽略了,与轴焊接的那个管变形的可能更大; 轴与管的垂直度也不好保证。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对称焊应该没问题,另外别一下子使劲焊

网友:
焊接的话产生变形就比较难校了。用螺栓不但不存在变形,还方便调整。

楼主:
下去问了问老师傅,完全可以干,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满足安装要求。
由此感悟,坐在电脑前做设计会太沉迷于理论,有时的遇到问题在干活的人看来就不是问题,结果我们还在为了这不是问题的问题苦想解决方案,到头来有捷径不走,却绕弯路,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你随便去车间拿个东西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可以焊,前面看到有卡簧槽,可能要安装轴承吧,要是说运转速度很底的话,只要在焊接过程中注意保护那个安装轴承的地方,是可以焊接的。速度高就不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焊,50的轴变形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个的垂直度可以通过公差放小一点来控制

网友:
这是承重的关键位置,还是用圆螺母固定的好.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焊的,我们就干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随便去车间拿个东西试下不就知道了

和焊接技术有直接关系

网友:
提出来怕焊接变形可定有他的道理,如果扭矩不是很大还是螺纹连接的好,同轴度也高

网友:
变形肯定会有,看你要求高不高。

网友:
尺寸要求不严格是可以焊接的,无非就是选用小规范,采用小直径的焊条,小电流,对称断续焊接,将温度一直控制在较低的温度就可以了。这样变形量可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我们给船上焊接修复的尾轴,直径85mm,长3600mm,焊后变形量还能控制在0.5mm以下。你这个更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经验上的答复!

网友(点评):
实践是可以很好的说明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知,多实践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去问了问老师傅,完全可以干,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满足安装要求。
由此感悟,坐在电脑前做设计会 ...

45钢合适吗?采用电焊?

网友(点评):
不焊的话用45,焊的话就用Q235

网友:
1你需要拆卸不,方便装配不。
2焊接的加工件变形肯定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
3焊接时需采用合适的焊接方式来预防变形量。

网友:
做个工装   自动焊  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说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