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零件尺寸检测数据分析,一般采取何种工具与方法?

楼主(2015-01-16):
各位好。在大批次零件尺寸检验中,分批次抽样检测是否符合图纸公差要求。在品控管理中,需要对所得到的抽样数据分析进而得到产品尺寸可信度。

我的理解是抽样检测得到的数据(样本够多)下符合正态分布,通过计算标准差与平均值,结合正态分布曲线得到产品置信度区间得到产品质量可信度。

想请问下各位,在产品数据处理中,一般采取何种工具与方法?谢谢。

网友A:
就看是什么设备加工的,设备不同,方法也不同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同志。第一位使用matlab,关键是数据处理的方法是什么。
第二位。看什么设备加工的。我这边做过一个塑胶产品,100X60X30的,请大侠再继续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是什么设备加工的,设备不同,方法也不同

千里马,请来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tab

搜了下,确实有mintab,不是matlab,孤陋寡闻了~

楼主:
木人点评,小小感怀下~
记号:此时一般使用CPK指数(complex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制造过程指数)表示,常用的CPK网上有很多,原理与我之前提到的正态分布相符。CPK指数取1.33-1.67为佳,过高代表可以降低工艺要求,例如降低公差及粗糙度。低于1时应该更改相关工艺。
CPK软件可能应用到了模式识别中的数组分组,个别情况下我认为可以剔除明显测量误差数据,提高产品质量可信度。

网友(2015-04-06):
1、量具的MSA(GR&R,NDC,KAPPA,CGK等)OK后,设备验收阶段CMK-PPK(小批量)-CPK(量产);
2、抽样计划看产品过程决定了;计算手算,EXCEL,其他软件(minitab,JMP,SPSS等)都可以;推荐软件计算,可验证数据是否正态分布,也可进行数据相关转换;
3、数据为什么要分组可以去看看中心极限定理;分组后可以区分组内变差和组间变差,以便对过程进行分析;

网友:
片面一点的建议,可以学习一下因子分析法,用来做加工数据分析很不错。
可以看一下《漫画统计学之因子分析》这本书,呵呵!

网友(2018-05-15):
楼上都错了,应该是mini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