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标致机油灯一直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1-16):
东风标致机油灯一直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缺机油,打开引擎盖查看标尺。

楼主:
标致207,机油刚换过,热车机油灯闪亮,热车机油压力低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不去找4S店、、、

网友:
油品差,如果机油量正常的话,那么把这箱油用完换个加油站加油吧,顺便换机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