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丝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Cr12Mo1V1做的刀片,有50多件,厚度30mm,HRC55-58;现在要改制,需在上面加工两个M16螺孔;丝锥搞不动,想用铣丝方式,不知行不行?

网友:
一样不行。得上超硬刀具慢慢搞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历,钨钢应该能铣,但刀损也会很大。
割锥孔后再加工个螺纹嵌入不知行不行

网友:
"铣丝"第一次听说啊,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螺纹铣刀

楼主:
底孔刚才钻了下还可以,铣丝效果不好,刀具消耗太大,刀片一个角铣两个孔就不行了;打算明天做个工装上车床车丝。

网友:
这个硬度只能铣螺纹!买个好点的螺纹铣刀,分层铣吧,转速低点!

网友:
这个要铣也只能用整体硬质合金的螺纹铣刀铣,刀片式的寿命会奇差。

网友:
电火花呢?

网友:
电火花放牙吧,就是慢了点,成本应该和铣差不多。

楼主(2016-02-28):
做了个工装,用钨钢刀在车床上车,刀磨一次可加工5-6片,只是效率有点低。

网友:
能搞定就可以,否则就只能上电火花电螺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