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装有修改建模零件的装配体时,装配体却默认地以原始的同步轮打开

楼主(2015-01-16):
我用Solidworks绘设备图,有时要用到标准件如同步轮,我先产生一个同步轮模型,因同步轮上键槽和锁紧螺丝孔等不能合适产生,所以我复制这个同步轮模型产生另一个零件并进行修改建模,但问题出来了:

每次打开装有修改建模零件的装配体时,装配体却默认地以原始的同步轮打开,并产生装配关系的错误信息,有什么办法改变?

谢谢。

网友:
将该零件保存在装配体目录中并替换原来的。

楼主(2015-10-05):
螺母是在标准件的基硅上改过来的,并用螺母替换了标准件,成2的画面,但只要关闭文件重新打开,画面就成了1

楼主:
我的电脑在公司内部的,装了“天锐绿盾终端”,不能更改文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