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针能不能用自动螺丝送料机送料

楼主(2015-01-16):
这种大头针,长度10-13毫米长,能不能用自动螺丝送料机那样送料?

网友:
不过肯定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楼主:
  难道没有什么好办法,逐个送料吗?

网友A:
试试以下方法:

1)V型漏斗(带振动),漏出来的部分谁也不敢碰的吧。

2)漏斗内反流向皮带(关键是用六角辊面),慢慢把层叠的脑袋压下去。

就变成很老实的一排,到后面的刚性导槽,脑袋的层叠也几乎几乎没了(就算脑袋形状很不规则,只要头大腰细),完全可以去抓那个漏出来的细腰了。。。

又不用委托振动盘厂家花大钱,又能实现一秒钟几个。。。。。。

给衬衫什么的布料产品固定纸板的?

网友(点评):
说的我还是不太懂,那位大侠懂得给补一张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以下方法:

是的,就想让他一个一个送到头上来,然后操作,你这个办法看上去行,实际操作翻料是不是不好做到啊,我见过打钉子的排序,再就是他们那种自动锁螺丝机,他们都是槽型振动盘,我找个图你看看,关键这么小的东西一个一个分着送出来都困难,通过管吹出来不一定能不能行,

网友(2015-10-26):
倾斜递增台阶,然后在开槽的直线震动器上,靠重力选形状,大头挂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2019-05-18):
吹气机构送料是否可行

网友(2022-06-26):
这个有没有真实可行的方案?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