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扫描完成

楼主(2015-01-16):
一次扫描完成
1.

1.第一题:扫描的起始平面与终止平面在同一平面上;
2.第二题:扫描的起始平面与终止平面平行且错位一定距离。

网友A:
应该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啊。

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动手以后你就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象牙

像什么并不重要。动一动手就会有深刻的体会,知道扫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C:
楼主样条曲线的是否能做?

zm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样条曲线的是否能做?

可以,但引导线的数量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