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齿轮接触强度问题

楼主(2015-01-16):
所谓Logix齿轮(逻辑齿轮),吵吵嚷嚷许多年了。多见于文章实验,未看到应用实例,或有介绍也未见跟踪报道。
日前为解决少齿数高速齿轮的噪音问题,俺做了一下Ligix齿轮参数模型:

许多资料介绍,逻辑齿轮的接触强度是渐开线齿轮的3倍左右,弯曲强度是渐开线齿轮的2.5倍左右。
弯曲强度增加好理解,参数设定正确的话,逻辑齿轮的齿根一般都会大于渐开线齿轮,视觉角度都是很明显的:

但进一步观察啮合痕迹及啮合过程,发现:接触强度大的凸凹部分啮合,时间较短;相反,齿中部的啮合时间较长。
而齿中部分,也是曲率半径的最小处(趋于零),在此部位啮合时间较长,接触强度怎会高呢?
渐开线齿轮,都要通过变位和滑动率的控制,尽量避免用到接近基圆的、曲率半径接近于零的渐开线部分参与啮合,但对于逻辑齿轮,这个则无法避免。

观察啮合动态图片(啮合痕迹厚度0.0001),感觉就更明显:

这个问题,俺所能见到的数十篇资料(论文),都没有提及。
在此请教做过逻辑齿轮实验的同仁,实验中齿轮中部有没有因曲率半径较小出过接触问题?

网友A:
都说论坛的老师最多,没有见几个和楼主讨论哎,有真本事的不多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呢

网友:
你研究的好高深啊

网友:
敢问楼主这两种齿轮在实际中变现出来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第一次试图了解Logix齿轮。它的齿形由许多微段渐开线连接而成,采用对称的凸、凹啮合形式,并且使微段渐开线的结合点在啮合时的相对曲率为零。以微段渐开线精妙连接构造而成的齿廓的齿面是以凹/凸形式相接触,在不考虑加工制造、安装误差时,微段渐开线齿轮齿廓曲线上有数万个甚至十几万个啮合点的相对曲率为零。如果加工的问题不解决,实验就无从谈起。接触强度的设计方面,与渐开线齿轮不同之处可能是赫慈公式不能再采用。

至于啮合过程,"和渐开线齿轮相比,微线段齿轮在啮合时齿面之间的摩擦形式并无不同,都是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交替进行,但是微段齿廓啮合时滚动摩擦占大部分,而渐开线齿廓滑动摩擦占大部分,前者的耐磨性要好得多." 这或许就是渐开线齿轮要回避,而logix齿轮可以不在意曲率为零的渐开线部分参与啮合的原因。

网友C:
借大侠的贴请教个问题:模数5的齿轮回厂后发现齿廓线(渐开线)几乎成了一条直线,我跟采购讲这不合格,他说怎么的才合格,齿廓检验标准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来,特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点评):
渐开线的形状和基圆有关系,和模数没有关系吧,模数影响的是齿厚,是通过齿数Z间接影响渐开线的形状。如果你的齿轮直接特别大,渐开线近乎直线也是正常的。比如齿条就是直线。

网友D:
真心看不懂,只知道齿轮设计不是一般的复杂,需要很多理论做支撑,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力学方面计算等等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借大侠的贴请教个问题:模数5的齿轮回厂后发现齿廓线(渐开线)几乎成了一条直线,我跟采购讲这不合格,他说 ...

对,是我描述有问题,见图纸。请教怎么检验

网友(点评):
最好单独发主题,套在别人主题里显得很乱。

网友(点评):
就是挺直的。如果把齿顶棱和齿根过渡曲线做一条切线,渐开线离切线的最远点只有0.35mm。

网友(点评):
你得上齿轮测量仪。最简单量公法线。

网友:
求证这个是不是?压力角是30度。

网友(点评):
图上就是压力角不同,还附了一个齿形的示意图(下边的那个)。刀是客户自带的。先用国内标准铣刀作粗加工。然后用客户提供的刀精加工。

网友(点评):
外文发音像,客户讲承载能力提高,其他不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说论坛的老师最多,没有见几个和楼主讨论哎,有真本事的不多啊。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人,但有机会深入研究过齿轮的又有多少呢?我这种混了7、8年的经手的齿轮不超30,还都是标准直齿的,刨去一半左右外购的和剩下一半左右旧图转化,根本没自己设计过,哈哈
即使在齿轮厂一般人也未必会研究这个

网友F:
错了吧,应该是曲率半径无穷大吧。中点是凸凹曲线段相交的拐点,怎么是曲率半径为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错了吧,应该是曲率半径无穷大吧。中点是凸凹曲线段相交的拐点,怎么是曲率半径为零呢?

没错,Logix齿条是特殊的齿条,它的拐点是渐开线0°起始点的对接,理论上曲率半径的确为零。
下图为Logix齿条上半部示意,ρmk既是N-P点的曲率半径;圆心在节线上,为Logix齿条的首要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是我描述有问题,见图纸。请教怎么检验

模数5,48齿的齿形如下图。48齿不算多,应该不太像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试图了解Logix齿轮。它的齿形由许多微段渐开线连接而成,采用对称的凸、凹啮合形式,并且使微段渐开线的 ...

是的。
俺是在怀疑许多资料介绍的,逻辑齿轮接触强度大于渐开线齿轮这个结论,在其主要啮合段是否成立。

网友(点评):
我个人不太成熟看法是,啮合机理的不同,导致各自的接触应力有所不同。

网友(点评):
我这样的表述比较简化。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人,但有机会深入研究过齿轮的又有多少呢?我这种混了7、8年的经手的齿轮不超30, ...

是的,这个是偏门,一般不用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Logix齿条是特殊的齿条,它的拐点是渐开线0°起始点的对接,理论上曲率半径的确为零。
下图为Logi ...

微段渐开线在某点的曲率半径,与该点在其齿廓上法线不是一条线吧

网友(点评):
在逻辑点上是一条线。

网友:
Logix齿条是压力角在齿中点两边方向是变大的,这个压力角变化是转动叠加的结果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网友:
在爱德利齿轮减速马达的运用上齿轮的强度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高大上~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楼主:
逻辑齿轮在齿轮泵的运用中,的确能呈现较好的啮入、啮出的准滚动啮合性能:

网友(2015-10-07):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看来这个行业水很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看不懂,只知道齿轮设计不是一般的复杂,需要很多理论做支撑,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力学方面计算等等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第一次听说逻辑齿轮!

网友:
说的很对

网友(2016-06-23):
学习了,楼主知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