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光栅加工中心X轴丝杠震荡

楼主(2015-01-16):
带光栅加工中心。X轴丝杠震荡一会然后停止,震荡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机床震动。机床坐标不动。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很懂,不过坐标不动说明是机械故障,建议找售后来检修

网友:
丝杠中是否有料削等粉尘

网友:
三坐标测量机如果你用手摸一下光栅,赃了,它就不到了,是否可以类比?

网友:
调整伺服参数,估计是闭环,补偿机械部分微动没有到位

网友:
先看光栅是否污染,损坏
光栅无问题的情况下是丝杠间隙大了。

网友A:
估计是伺服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没调好,老机床的话,坏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伺服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没调好,老机床的话,坏踏了。

是德玛机五轴用了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