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倒角尺寸你怎么标?

楼主(2015-01-16):
如图,45度倒角尺寸你怎么标呢?用什么快捷方法?(引线角度45度怎么画?)

网友A:
我是这样标的

网友:
安装机械工程师CAD进行零件图绘制,倒角直接快捷键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标的

我也是这样标注

网友:
学习了,比我画线,写C1方便多了

网友B:
现在都是“机械工程师”“小助手”“外挂”之类~都把娃娃们带坏了
我记得刚用AUTOCAD那会儿,没有二次开发的这些外挂,什么符号都是自己画,画好了存在一个图里面,用到的时候再拷贝过去。所以当大家讨论槽钢的形状的时候,我张口就来,腿的内部斜面是1:10,而角钢是平的。记得第二版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还有这些符号例如粗糙度焊缝等的大小高度等尺寸,第5版的却都找不到了。新手画的螺栓装配图也是漏洞百出。
也许画一画是好的,画过之后对这些尺寸心中有数。
当然了,我也只是哥大点娃娃而已。期待大侠不同的看法。

倒角是可以用C1的方式标注的。但是2楼的图幅太小,字体太大,我觉得不妥。要么你就来个放大图,要么就在技术要求里弄个未注倒角。

网友(点评):
当有数显卡尺时,人们就不会研究普通的卡尺原理啦。所以,有图库时,我等年轻人就不会记那么多了。

网友:
我一般标c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机械工程师”“小助手”“外挂”之类~都把娃娃们带坏了
我记得刚用AUTOCAD那会儿,没有二次开发 ...

那个图只是我截取图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网友C:
就是用C几来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C几来表示的

引线怎么画呢?45度角的。用什么方法?

网友(2015-02-27):
1X45°

网友:
就是楼主这么标的,画条直线引出

网友:
学校老师教的是引线1X45度,这几年改用C1了.

网友(2015-03-29):
用C几来表示

网友:
使用清华天河,很容易搞定。最好用1X45°,有的工人容易看不懂

网友:
c几几或几几乘45度

网友(2015-05-10):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标的

现在不是新标准用×代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