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缸内怎么防止活塞转动

楼主(2015-01-16):
如题,高压缸压力17.5MPA,内径600,高压区活塞杆直径250,活塞与活塞杆采用梯形牙连接。在以前的产品上发现,设备运动时,活塞会转动。现需要改善设计,在低压区加上压盖,并用螺纹固定在活塞杆上,不知道这样理不理想。各位有经验的大神,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松动,现在的表述有歧义。
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连接必须可靠,松动是很糟糕、不允许出现的事情,螺纹连接需要有可靠的防松措施。
如果楼主的结构没有这个防松措施,必须改正,不是改善的问题。
防松的方法,螺纹尺寸不大的话,有现成的防松垫圈配合圆螺母防松。垫圈内舌头卡入螺纹段上纵向沟槽,螺母旋紧后把垫圈外舌弯入螺母外圈槽内止动。
楼主所说的尺寸,这样的垫圈应该也有标准件,可以在网上搜索看看。
其实大尺寸活塞与活塞杆不适合用螺纹连接。在活塞杆上开沟槽,用对分压板卡入,压板与活塞用螺钉连接是常用的可防松连接结构。
楼主的情况,直接用个压板,压板中间用两个螺钉与活塞杆端头连接,周边一圈螺钉与活塞连接对付着解决吧。注意螺纹旋紧后活塞杆端头尽量与活塞端面齐平。

.

网友B:
活塞杆与缸筒之间产生了相对转动现象,每一个行程多只有微小的螺旋转动,但多次积累后就厉害了.
不知道你具体的机械结构是如何的?
产生这种现象,一般多采用外部再加导向机构.

网友C:
如果是活塞与活塞杆之间转动,那就必需要固定好,做好放松,否则容易打炮弹。如果是防止活塞杆伸出后的转动,要求很精确的话,需要加防转措施。建议楼主说得再明白一些

网友D:
无图 无真相

网友:
压板中间用两个螺钉与活塞杆端头连接

网友: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建议上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一下,这些资料从哪里截取的?

网友(点评):
买的资料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轴末端加个端盖,端盖与轴螺纹连接,端盖与活塞螺栓联结。不会上图,不好意思。

网友:
用两个内径不同的螺母并排连接,并把它们焊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松动,现在的表述有歧义。
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连接必须可靠,松动是很 ...

前辈说的有道理,原先我们老的结构活塞杆贯穿活塞,用的就是对分压板放松。现在因为后盖空间减小,活塞杆不好伸出,现在采用的是在活塞上做沉孔,将压板压入并在压板上分别用螺丝固定螺丝和活塞杆。公司没有外网,传不了截图。
      还想请问前辈的对于压板的材料和热处理的要求,这个油缸其实是注塑机上的,高压锁模机构。

网友(点评):
活塞受力由螺纹承担了,压板只防松而已,其实用Q235钢板切割做坯件也无妨。讲究点用45钢钢板切割坯件,正火或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与缸筒之间产生了相对转动现象,每一个行程多只有微小的螺旋转动,但多次积累后就厉害了.
不知道你具体 ...

高压锁紧装置,外部有铜丝导向。主要还是内部活塞的防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活塞与活塞杆之间转动,那就必需要固定好,做好放松,否则容易打炮弹。如果是防止活塞杆伸出后的转动 ...

这个是前者,但是后者的问题也有,不知道大哥碰到过没,你们是怎么防止这类问题的呢,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图 无真相

公司里没有外网哦。。

网友:
顶丝、涨销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活塞与活塞杆之间转动,那就必需要固定好,做好放松,否则容易打炮弹。如果是防止活塞杆伸出后的转动 ...

大炮弹是什么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炮弹是什么现象,,

压力大,把活塞杆打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力大,把活塞杆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