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夹具,为什么会采用对角定位?

楼主(2015-01-16):
小弟在生产中遇到这现象不懂,请教下大家:

1、为什么会采用对角定位?

2、这样做的优点在那?

3、如果不采用对角定位,采用两销平行定位会有什么影响?(如图)

网友A:
描述下产品什么样子,最好有产品图档

网友:
如果不采用对角定位,采用两销平行定位会有什么影响?

平行是对线,或者是面而言的。两个销子,相当于两个点,何来平行?

网友B:
定位的基本原则 尽量占据产品足够大的面积
平行销在垂直方向会出现较大偏差

网友(点评):
正解,主要是考虑对抗切削力矩。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扫盲,除此以外我认为同等轴、孔的配合精度,定位销的距离大,对零件定位精度更高些。

网友(点评):
整体精度的影响是这样的,距离越大配合精度的影响就越小

网友:
两销是抵抗零件加工中旋转,谁之间距离大,就用谁!

网友:
六点定位原则,点,线,面,就可以定位一个物体了

网友:
都说的是理论,产品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下产品什么样子,最好有产品图档

产品是个汽缸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的基本原则 尽量占据产品足够大的面积
平行销在垂直方向会出现较大偏差

楼主正解 谢谢

网友C:
一面两销距离越远越好,还有一个是柱销一个是菱形销
柱销和菱形销的安装要求,定位精度的计算才是关键。
网络上多搜一下“菱形销的设计”你会学到更多

网友D:
1.两销距离越远越好,能提高零件的位置精度要求,减少其加工误差。2.对一些对称性分布的工件,为避免装夹错误,采用对角定位或其它的定位点来定位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两销距离越远越好,能提高零件的位置精度要求,减少其加工误差。2.对一些对称性分布的工件,为避免装夹错误 ...

谢谢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面两销距离越远越好,还有一个是柱销一个是菱形销
柱销和菱形销的安装要求,定位精度的计算才是关键。
...

网友:
两销平行在装配工件时由于销与工件定位孔存在配合公差,不可能做成紧配合。有公差就有间隙,这样偏位误差会大于对角定位。

网友:
对角的定位距离变长,定位误差也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