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拖车的题目

楼主(2015-01-17):
汽车拖木箱看似不会发生!其实时有发生!公路上的拖车也就这么回事!车子坏了,不会跑了!跟木箱就没有什么两样!你说呢!喜欢算就算吧!写上你的过程!

网友:
主要是校核牵引力不能让前轮离地。

网友:
汽车不好画,算了吧

问题a ,后驱型:
一旦开始牵引重物,前轮就有抬起的趋势,直到后轮打滑前,有:
牵引能力T就是后轮提供的最大静摩擦力T=fa=0.5Na -----------------
A点地面处列力矩方程0.6T+2.5Nb = 1.5*1250g -------------------
整车垂直方向力的平衡        Na+Nb=1250g --------------------------
解得:Na= 1250g/2.2=568.182g   Nb=1250g*1.2/2.2=681.818g
即拖车可拖动的最大载荷为T/0.4=710.227g

问题b,四驱型:
一旦开始牵引重物,前轮就有抬起的趋势,直到四轮打滑前,有:
牵引能力T就是四轮提供的最大静摩擦力T=fa+fb=0.5(Na+Nb) ------
A点地面处列力矩方程0.6T+2.5Nb = 1.5*1250g -------------------
整车垂直方向力的平衡        Na+Nb=1250g --------------------------
解得:Na= 1250g*1.3/2.5=650g   Nb=1250g*1.2/2.5=600g
即拖车可拖动的最大载荷为T/0.4=1562.5g

四轮驱动就是好,呵呵。

重心高度800mm干嘛用呢。。。?

网友(点评):
重心高度800,是留着上坡的时候用的!好处多多的!哈哈!(书的作者留一手,还是被你发现哦!)观察力之高着实佩服!!!

网友:
1、后轮驱动:后轮提供驱动力,设后轮压力为N1,前轮压力为N2,牵引力为绳索张力0.5*N1,对车子平衡方程两个:N1+N2=G(力平衡),0.5*N1*0.6+N2*2.5=G*1.5(力矩平衡),解得最大后轮压力N1=G/2.2,即得最大牵引力G/4.4,最大负载G/4.4/0.4=0.71吨;题目中没有交代轮子滚动摩擦系数,顾忽略不计。
2、四轮驱动:四轮提供驱动力,四轮压力为G,最大摩擦力G*0.5=0.5G,即最大驱动力0.5G,能拖动最大负载0.5G/0.4=1.25G,为1.56吨。

网友:
飞机专用拖车的物理难题,我在航空公司工作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