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不锈钢杆子频率

楼主(2015-01-17):
各位前辈,小弟有根不锈钢的杆子,现在想知道其频率,不知道如何测量得到;
在此,小弟想向各位请教一下,这个能测到吗?如果能怎么测?
谢谢!

ps:前几天看最强大脑上,有个人用声音吼破杯子,利用其声音与杯子频率共振而击破的;现在我们这跟杆子在我们仪器上也很容易断,我就想测量这个杆子的频率是多少?然后与仪器自身频率对比是不是也是共振导致的,这样方便仪器结构改善!

网友:
这个是有计算公式的吧?找找机械设计手册关于震动的部分应该能找到

网友A:
单自由度系统的固有频率w=(k/m)^0.5
k是该系统刚度,取决于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自由度系统的固有频率w=(k/m)^0.5
k是该系统刚度,取决于结构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