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怎么安装?

楼主(2015-01-17):
圆锥滚子轴承安装时,内圈一边用轴肩挡住,另一边外圈挡住就行了吗?还有轴肩应设计多高,求大侠赐教。

网友A:
圆锥轴承安装是有余量要求的,不能压死;安装过的是螺纹调节的,使劲拧到底以后,根据螺距往后退一定的量;不用螺纹调节的话需要加调整垫片

网友(点评):
"不能压死",不一定的,机床中就有预载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轴承安装是有余量要求的,不能压死;安装过的是螺纹调节的,使劲拧到底以后,根据螺距往后退一定的量; ...

确实是这样

网友(点评):
要看应用的,机床中可以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