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在100℃左右使用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5-01-17):
6063-T5     壁厚2mm   的30*60常规型材   长期100度会不会变形

网友:
没试过,不过T6貌似是125度的温度保温12小时。

网友(点评):
T6 是表示退火吗?我们师傅说是6个小时。

网友(点评):
T5 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然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不经过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水影响力学性能极限)。予以人工时效的产品。   T6 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

网友(点评):
xiuguoz 没实际做过,资料的数据。:)

网友:
不懂铝型材啊!

网友:
不会,我以前做过一个烤箱内部的产品定位框,用的就是铝型材
烤箱内部工作温度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