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孔标注里如何取消默认的空格?

楼主(2015-01-17):
就因为默认中间加了空格,导致标注样式比较长,如何修改,我想直接把默认的空格去掉,不想一次次去删除,望高人指教

网友A:
私以为找到标注的配置文件(***.xml)然后做修改就行。

网友A:
刚看了一下,之前高估了SW了。
配置文件为 *.txt 档,楼主大可随意修改,不过建议修改之前备份一下。
配置文件路径见下图,请楼主根据自己的安装路径查找。

网友(点评):
By the way,如果嫌弃默认格式间距过大,可尝试把配置文件中的 > < 全部替换成 >< 2.把 > X < 全部替换成 >X<,标注出来应该就比较让楼主满意了。

网友(点评):
不对啊,你这样修改的话只是把标注后面一段空格去掉,前面的个数和x还是有空格

网友(点评):
请楼主自己再多多研究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之前高估了SW了。
配置文件为 *.txt 档,楼主大可随意修改,不过建议修改之前备份一下。
配置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之前高估了SW了。
配置文件为 *.txt 档,楼主大可随意修改,不过建议修改之前备份一下。
配置 ...

是修改-2这个文件??我之前修改的是没有-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以为找到标注的配置文件(***.xml)然后做修改就行。

配置文件叫什么呢

网友(2015-03-26):
同样遇到此问题,请问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样遇到此问题,请问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请赐教~~

网友:
顶~~~~~~~~~~~~~·求大神解决

网友B(2018-03-28):
这种改法只能更改3xM2深4的M2深4部分,3x之间的空格还是存在,我发现txcalloutformat.txt这个文件是格式文件,但是改了似乎不管用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法只能更改3xM2深4的M2深4部分,3x之间的空格还是存在,我发现txcalloutformat.txt这个文件是格式文 ...

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