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在workbench中,怎样将接触附近的网格细化啊

楼主(2015-01-17):
在workbench中,怎样将接触附近的网格细化啊?
而较远距离粗画
怎么处理啊
多谢大神解答

网格问题

网格问题

网友A:
有设置根据应力结果迭代细化网格的选项啊,还可以设置局部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根据应力结果迭代细化网格的选项啊,还可以设置局部细化

不是refinement吧?我要六面体,不要四面体。希望得到接触附近是细化,而远处可以粗画

网友(点评):
workbench是自动细分网格,根据实体类型自动设置网格类型,你没有选择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refinement吧?我要六面体,不要四面体。希望得到接触附近是细化,而远处可以粗画

非要六面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用经典模式分析了,其实细到一定程度的四面体跟六面体结果没有很大出入

网友:
设定contact 的网格划分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