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活,寻求高效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5-01-17):
最近接了一个销轴的产品
这个产品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产品,光轴,没有台阶
我们采用的是外径50的20CrMnTi圆钢加工
半精车留磨量后进行渗碳处理
渗碳后采用无心磨床进行磨削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采用最高效的加工方法,进行半精车
应该这个产品简单,所以利润空间比较小
关键就是看效率
请高手支招
图纸如下

补充内容 (2015-1-18 10:59):
现有相关设备有6150*1m数控车床若干台,锯床,无心磨床,钻床

网友A:
我建议:外表面车削时采用工装保证一次装夹。但是倒角30和15如何才能高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外表面车削时采用工装保证一次装夹。但是倒角30和15如何才能高效呢?

外圆最好是一次车出,避免接刀
装夹是个问题

网友B:
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数控啊哦,最好精拉圆。

网友:
冷拉是最好的,拉完倒角切断即可。最后工装钻孔

网友:
仪表车加无心磨,新昌也有不少地方在做的

网友C:
真没想到好办法提高车削效率,多轴加工?我就知道最普通的工艺
工艺一:棒料→车端面→外圆→右侧倒角→切断+左侧倒角,优点:不接刀,淬火变形不大情况下可减小磨削余量,缺点:切断时间很长,
工艺二:锯切棒料→车端面、外圆及右端倒角→软爪接外圆、平端面及左倒角,优点:车削时间短(节省切断时间),缺点:接刀需控制好,否则磨削余量会增大。
待大侠提出好方法!

网友D:
锯床下料--弹簧夹头掉头车
感觉折磨干最快,反正上磨床,弹簧夹头掉头车精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
自动车床      无心磨          工装钻孔

网友:
用双主轴车床或许可以,,现有加工设备是什么

网友:
唉。又是这种活,简单地说,一台单轴自动车,全部车成切断外圆留磨量,慢一点60秒一件,然后做一个定位带钻模的夹具,钻孔,一人一班少说也能钻2000件孔,具体结构看我前面发的各种夹具帖子。最后淬火无心磨加工。

网友:
批量大,双主轴车削中心,连车带钻一起干好。后面热处理磨。
批量巨大,那就专机。
批量一般,就现有设备干干吧,改善改善工艺刀具。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定制光轴,外圆留磨量不用车哦

网友:
好办,锯床一次下两个产品的料。上数控车,车两个产品的外圆、倒角倒30度的或15度的。接着锯床走中间锯断。在上数控车平头倒角。钻床,不知我点建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切,,车 ...

这么粗切就太慢了吧

网友(点评):
是半精加工,倒角外圆都出来了,就剩磨了。

网友:
带副轴的走芯机应该是效率最高的,不过对棒料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床下料--弹簧夹头掉头车
感觉折磨干最快,反正上磨床,弹簧夹头掉头车精度肯定没问题

你说的这个弹簧夹是什么
有那么大的吗
给我发个图瞅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没想到好办法提高车削效率,多轴加工?我就知道最普通的工艺
工艺一:棒料→车端面→外圆→右侧倒角→切 ...

你说的这个比较在行吧,我觉得两头车也是最高效的方法,但是如何解决接刀问题是个关键啊
这么粗的棒料切断不是好方法,容易掰刀,时间太长
而且还有单独再装夹倒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弹簧夹是什么
有那么大的吗
给我发个图瞅瞅最好

难道连弹簧夹头都。。。。你斗我玩吧。好吧我搜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连弹簧夹头都。。。。你斗我玩吧。好吧我搜个图片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直径45的,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圆最好是一次车出,避免接刀
装夹是个问题

这是车半轴我自己设计的夹具,非常好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第4和第7的零件作用是?

网友(点评):
大侠,您设计的夹具没弄明白,希望你不吝赐教! 夹具怎样实现装夹?弹性顶尖顶紧中心孔,弹簧反作用于7,7压紧8,但是7压紧8的中心,8怎样将力传递给3呢?另外3的作用是浮动顶住产品端面?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半轴我自己设计的夹具,非常好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这个图没大看懂啊,
貌似还用到顶尖
我这个产品不用打中心孔吧
你能否发个你这个工装的详细图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连弹簧夹头都。。。。你斗我玩吧。好吧我搜个图片

这个弹簧夹你在用?
我干的产品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
气动的吧,有能夹刀45这么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弹簧夹你在用?
我干的产品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
气动的吧,有能夹刀45这么大的吗

如果想一次装夹完成半精车工序就不能用三爪卡盘等夹持,我的这个工装必须用中心孔,然后用3顶紧工件端面

网友:
拖拉机前桥支架连接轴?

网友:
⑴冷拉;⑵再用圆锯切断保长度;⑶车床两端倒角;⑷钻孔;⑸渗碳淬火;⑹无心磨。

网友:
没有冷拔设备,可以采冷拔料或者外协。

网友:
向各位前辈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半轴我自己设计的夹具,非常好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第4是顶尖,顶紧中心孔,第7钢球,使3浮动

网友:
可否用线切割直接下料到成品长度,半精车时只加工外圆倒角,外圆允许接刀,调头加工时采用工装或软爪装夹.

网友:
有好方法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