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5-01-17):
    如题,请教大家如图零件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围观  等达人

内孔应该是要用研磨的,没接触过研磨,有懂的师傅介绍一下吗?

网友:
0.1的粗糙度,镜面了。留余量,外圆留磨量,内孔留0.03左右,滚光。滚光外圆要加以限制保护。
另坐等高手更好的方案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以用车磨复合一次装夹全部搞定。批量小就车好,外圆磨,然后内孔不知到能不能研磨

网友(点评):
量小,要热处理的,还要高低温时效稳定尺寸的。

网友B:
从材质及公差来看应该是量具吧。
内孔研完了穿心杆外圆磨。内孔研可是个手艺活,需要做专门的研磨心杆
滚刀不可能保证这么高得圆柱度

网友(点评):
零件不是量具上的,因为涉及保密,上图是经过修改的,但重要尺寸基本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材质及公差来看应该是量具吧。
内孔研完了穿心杆外圆磨。内孔研可是个手艺活,需要做专门的研磨心杆
滚 ...

大侠所言甚是,请教大侠研磨内孔是怎么做的,是手工研磨的吗,我没接触过研磨,麻烦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这个略吊~

网友:
内孔珩磨完,穿芯棒磨外圆!!!

网友(点评):
珩磨可能不行吧,圆柱度1u能达到?

网友C:
产品必须要研磨,按照量具的工艺需要老师傅研磨,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必须要研磨,按照量具的工艺需要老师傅研磨,我可以帮你

产品加工不是我负责的,项目人员接的,几款零件都差不多这样的,不知道他们准备外发哪里加工,连研磨都不懂活就接下了,可以简单介绍下这个孔研磨的工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加工不是我负责的,项目人员接的,几款零件都差不多这样的,不知道他们准备外发哪里加工,连研磨都不 ...

具体研磨工艺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套80长的,内孔0.003精度,都是靠研磨弄出来的

网友:
7.2孔可以用内外圆磨加工,再以7.2孔为基准加工其它(另外0.1的光洁度并不是抛光镜面而是指粗糙度0.02的光洁度才是抛光)

网友:
我给你个电话15161023131  这是做精密管的  看看能不能给你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所言甚是,请教大侠研磨内孔是怎么做的,是手工研磨的吗,我没接触过研磨,麻烦介绍一下好吗?

以前做过量仪,气测头标准件(校表环规)的尺寸、形位要求和你这个差不多
都是手工内孔研的,因为我没有自己实操只知道大概。研磨心杆孔比较大的话是类似涨套一样的形式
铸铁材质,研磨时要用研磨膏。像7.2这么小的孔不知道研磨心杆是怎么做的。但是我知道气测头可以检测的孔
最小可以做到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量仪,气测头标准件(校表环规)的尺寸、形位要求和你这个差不多
都是手工内孔研的,因为我没有 ...

您的回复和书上介绍的差不多,如果能在现场看到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有个类似的零件.工艺是数控车外形,粗磨内孔,热处理.然后精磨内孔,再抛光内孔,光洁度0.1可在达到,但那个圆柱度0.0015达不到.

补充内容 (2015-1-19 12:21):
光洁度是可以的,但圆柱度就达不到了.

网友(点评):
研磨能达到

网友:
精度好高。。

网友:
里面内孔的研磨是难点。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产品的关键

网友:
蛮精密的!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材质及公差来看应该是量具吧。
内孔研完了穿心杆外圆磨。内孔研可是个手艺活,需要做专门的研磨心杆
滚 ...

没看见过研磨。研磨芯杆是什么材质的,有用紫铜做研磨芯杆的吗?

补充内容 (2015-1-21 16:12):
谢谢luxiang821

网友(点评):
据我了解量具行业用的都铸铁的,而且心杆是可涨的

网友:
小批量,外圆车磨,内孔线割

网友(点评):
内孔线割,这个有点扯了吧?

网友:
这要求贼高啊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不锈钢件,内孔直径8-36MM,5个品种,长度99MM,镜面效果,但是公差比这个宽一些,可以微信或QQ探讨下,101778202

网友:
0.1的粗糙度 还没见过

网友D:
要 是我 们现 在 这里的话就是线切割搞定

网友(点评):
线切割?这个有点扯吧

网友:
额。坐等好方法,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 是我 们现 在 这里的话就是线切割搞定

我们这里好多都是用中走丝加工的,大多都是7级公差。

网友:
研磨 外圆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 围观  等达人

直接用铰刀较,应该可以吧,,,

网友:
Ra0.1是什么概念?太高的,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内孔先铰,后珩磨?不知道7MM的能珩磨不,然后传芯棒魔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