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装配,做镜像之后,零件的切口位置发生了改变

楼主(2015-01-17):
刚刚做装配,做镜像之后,零件的切口位置发生了改变,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就是镜像之后不对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镜像后不对称是可以修改位置的

网友:
镜像面不在总架子的中间

网友:
你这是多实体焊件吧。你确定是装配?你确定应该用镜像而不是阵列?

网友:
镜像面不在中心

网友:
不上传文件,如何诊断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