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的图解

楼主(2015-01-17):
我在这上传几张大家悄悄给点意见,大部分为就先放空间相册里

网友A:
关键是你的传动机构,传动机构上图

网友:
LZ将镜头往上抬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传动机构,传动机构上图

查查 多轴钻床
就清楚传动有哪些机构。

网友(点评):
多轴钻,每个钻头位置不可调,主要这个位置能调整

网友(点评):
多轴钻床的钻头不可调?买来当专用机啊!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传动机构,传动机构上图

传动全部齿轮传动从齿轮箱出来传动轴通过万向节对其钻头位置调节,

网友A:
如果其中一个钻头坏了,卡了,会不会影响其他钻头的转动呢?
一个坏了都停,还是说能继续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中一个钻头坏了,卡了,会不会影响其他钻头的转动呢?
一个坏了都停,还是说能继续钻?

那要根据配置,只要零件材料没问题钻头基本不会短,高配的就是加了一些感应和触碰之类的开关,那样钻床就会停下并警报会响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客气了,我们相互学习,

网友C:
多轴器,这个很实用,而且能调整孔距,很实用的,最近看了有关 多轴器的视频,确实是不错的发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器,这个很实用,而且能调整孔距,很实用的,最近看了有关 多轴器的视频,确实是不错的发明啊。

恩我现在这种是多轴钻床,多轴器适合钻小的的零件给它个直径40的孔一下钻4-6个孔多轴器肯定钻不动,我们也有多轴器,它俩各有所长吧!要根据零件来考虑用什么钻它。

网友:
这个钻模机构我过,挺实用 的;

网友(2015-03-06):
谢谢楼主的帖子,希望能看到具体的传动设备,这个机床不会是指针对一种产品吧,最好是能根据产品进行调节。

网友(2015-05-30):
谢谢楼主的介绍,很详细啊

网友(2015-07-02):
这个是属于多轴的钻床吧?

网友(2016-02-26):
感谢lz分享!

发表一下个人孔见:
1)有没有非平行轴的简易可调工装?
2)钻孔之后一般是攻丝,有没有增效措施?

网友(2017-02-10):
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