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字加字母是指什么?

楼主(2015-01-18):
师傅们麻烦帮我解释一下,这些数字加字母是指什么?

网友:
d1,d2,d3就是代号啊,跟图中的尺寸相对应,你想把它命名为什么都可以,张三、李四,但一般的就用d表示直径了

d1H15,后面的H15是公差带代号,这样就能知道d1尺寸的上下偏差了

等楼主大二结束了就自然懂这些了(或者是大一,忘了以前多会学这些了)

网友:
这本书上难道没有吗?

网友:
不看图吗?

网友:
就是对应示意图的尺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