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减速箱正反转工作噪音太大

楼主(2015-01-18):
  图示是国产减速箱,4级,转动时噪音太大,达到85分贝,请教各位大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减速箱如何选型?

网友:
齿轮配合的精度问题吧

网友:
齿轮背隙

网友:
设计、制造、安装等都可能存在问题。
不过85dB不算很大吧?技术要求是多少?

网友A:
以前就大还是现在开始大了?
有种想把铭牌上的漆刮掉的冲动。
你是要修还是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大还是现在开始大了?
有种想把铭牌上的漆刮掉的冲动。
你是要修还是要换?

安装上去就大,需要更换减速机,怎么选型?

网友:
根据功率和转速来选择

网友:
论坛讨论过一个正反转噪音差别大的问题  是两个方向加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