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棒选料方案

楼主(2015-01-18):
一堆尺寸规格一致的铁棒(可预先整箱的码好),例:每根长度200,铁棒一端粗,一段细,直径相差2mm,有什么结构可以将棒子摆成方向一致,粗或者细的朝一个方向。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明白不,快上班了。。。

网友(点评):
注意重心!

网友:
送出来感应器检测后不一样的反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B:
找振动盘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振动盘厂家吧

客户嫌振动盘太吵了!   谢谢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C:
在一端设置一个称重的,或者接触式感应器;前端有挡板,当轴料传送过来以后,被挡住,能称到重量的是大头端,可以设置往左边翻料;称不到是悬空的是小头端,设置为往右边翻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明白不,快上班了。。。

你的这个图片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利用间隙差,2mm的直径查,重心的偏移不会太大,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端设置一个称重的,或者接触式感应器;前端有挡板,当轴料传送过来以后,被挡住,能称到重量的是大头端 ...

您好,有实物的图片或图纸吗?方便的话提供下,谢谢。方法我已经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以看明白不,快上班了。。。

已修改,请指教。

网友D:
大小头整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小头整理

这是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资料?

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解(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小头整理

这个方案只适用于两头直径相差比较大的情况,2mm的直径差就比较难保证了

网友(点评):
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在一本资料上有介绍。

网友:
十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
10楼的要两头重量差距比较明显才可以,不然会有错误,不过鬼子的资料真心不错!

网友(2018-04-04):
楼主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