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标注哪种更好些

楼主(2015-01-18):
如图:两种卡簧槽的标注哪一种更好(该零件水平安装)
在现场装配中 安标注2  生产出来的轴总是有卡簧卡不进去的情况。质检检查过 说都在所标的公差范围内 ,这是什么状况啊。

补充内容 (2015-1-18 14:17):
卡簧槽的宽度都是:1.1(+0.14^0)图上弄错了

网友A:
个人感觉标注2应该合适一些,以保证两轴承间距,因隔套长度尺寸容易做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2。

为何这么说?

网友(点评):
标注2指的是尺寸线,具体公差没有细看。以前按标注1标过,太松,后来改成标注2,可以。

网友:
你这个轴垂直使用还是水平使用?标注1要比标注2好一些,因为它直接的反映了轴承与轴承间的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2。

在现场装配中 安标注2  生产出来的轴总是有卡簧卡不进去的情况。质检检查过 说都在所标的公差范围内 ,这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点评):
标注2的话,不只有卡不进去的吧,特松的也有的吧。累积公差了吧。。。我的外发厂都是手磨的刀车挡圈槽,我必须坚决定到标注1。剩下的,就看挡圈的厚度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标注2应该合适一些,以保证两轴承间距,因隔套长度尺寸容易做准。

在现场装配中 安标注2  生产出来的轴总是有卡簧卡不进去的情况。质检检查过 说都在所标的公差范围内 ,这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现场装配中 安标注2  生产出来的轴总是有卡簧卡不进去的情况。质检检查过 说都在所标的公差范围内 ,这 ...

不知其它零件尺寸如何,按标2尺寸来做的话,能保证两轴承间有较小的间隙,只是72.2(0,+0.1)……若轴承座及隔套尺寸均加工至0位,在装配时最大只有0.1的间隙,比较难装配。按照标1做,即使都加工至0位,也是比较容易装配的。楼主可否将另外两零件尺寸给出?

网友:
上下两个卡簧厚度是相同的吗?多少尺寸?

网友:
卡簧应该是1mm厚的,正常应该标1+0.2/+0.1。然后或者是标槽深,或者标槽底径。标注2的基点错了,公差也错了,不能有负公差,标注1的公差错了,同2

网友:
你们的质检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其它零件尺寸如何,按标2尺寸来做的话,能保证两轴承间有较小的间隙,只是72.2(0,+0.1)……若轴承 ...

轴承座的深度公差和隔套的长度公差都是(0^-0.05)

网友(2015-05-03):
供各位参考

网友(2019-01-03):
第一种好,用累积公差算一下就清楚了,需要的尺寸就是轴承两端加上卡簧之后的整体长度,是需要算上卡簧的。另外你的卡簧槽标注是不是公司标法(感觉有点问题)?求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