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运行ANSYS workbench 的时候老是说内存不足

楼主(2015-01-18):
每次运行都出现以下情况,求助 There is not enough memory for the Sparse Matrix solver to proceed.
This is likely due to the use of pivoting while factoring the matrix.
The solver will now attempt to allocate additional memory and restart
the factorization step.  If this fails, please increase the virtual
memory on your system and/or increase the work space memory and rerun
ANSYS.  The memory currently allocated for the Sparse Matrix solver =
942 MB.

虚拟内存小了吗?我设置的是500-23500
硬盘内存33.4G
我都要疯了,求助求助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指内存条,不是硬盘的容量,建议再插个内存条组双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指内存条,不是硬盘的容量,建议再插个内存条组双通道吧。

运行内存吗?12G的运行内存应该不小了吧

网友(点评):
够了,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指内存条,不是硬盘的容量,建议再插个内存条组双通道吧。

那是什么原因啊?我都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啊?我都困扰好几天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00xnXFBEOB6hwg_yQvbua-jIeksj6J3bD4Kwnl7gngM5RnsoMMeeodvkrTV7gcNj67Sxcis7_AKswL4piS66JFUgok0fzOhJce6rRPOIrW

你看看这个或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00xnXFBEOB6hwg_yQvbua-jIeksj6J3bD4Kwnl7gngM5RnsoMMeeodvkrTV7gcNj6 ...

根据上面提示的设置,对workbench有用吗?我怎么感觉是对经典的有用的

网友(2018-07-19):
建议网格化稀疏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