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这个设备的治具是什么结构的?

楼主(2015-01-18):
各位高人请告诉下视频中的将钢片缠绕到钢管上的治具是什么结构!拜托!http://baidu.ku6.com/watch/2654728430519140557.html?page=videoMultiNeed

网友A:
这是翅片加热管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翅片加热管吗?学习

是的。要用大量的这种管子。所以想看看是如何做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搅龙叶片是一样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用大量的这种管子。所以想看看是如何做的。

看结构挺简单的,像是只有一个导向和一个定位块,只是没有看到两齿轮是否有机构带动。

网友B:
主轴的转动和刀架运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要求呢?翅片是否有确定曲率中心在哪一侧?

网友(点评):
没有严格要求,各走各的无所谓,可以固定一个再调整另一个。

网友(点评):
好比螺纹,应该有个大概的要求吧,翅片密度不合适不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的转动和刀架运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要求呢?翅片是否有确定曲率中心在哪一侧?

应该有要求。有个节距的问题。曲率应该由起始位置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有要求。有个节距的问题。曲率应该由起始位置决定的

前面明白了。后面曲率我觉得应该是和转动方向、安装方向有关吧。翅片是不是向左向右都可以弯呢?

网友C:
感觉两个齿轮有使钢带略微弯曲的作用。应该没有驱动力,是被动的。
钢带的初始位置是焊在管上的吧
请高人@害怕伏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两个齿轮有使钢带略微弯曲的作用。应该没有驱动力,是被动的。
钢带的初始位置是焊在管上的吧
请高人 ...

搅龙叶片的车床治具的图片看了。不懂得里面的结构。(害怕前辈的作品 )

网友(点评):
卷绕都差不多,要考虑的一个是心棒是否要支撑和如何支撑,一个是翅片的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明白了。后面曲率我觉得应该是和转动方向、安装方向有关吧。翅片是不是向左向右都可以弯呢?

我觉得应该左右都可以!

网友(点评):
视频里的只能左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两个齿轮有使钢带略微弯曲的作用。应该没有驱动力,是被动的。
钢带的初始位置是焊在管上的吧
请高人 ...

两个齿轮不啮合,只起到夹紧条带,为缠绕预紧而已。
非常简单的机械。
不过只看视频其中名堂不容易看清。
视频只有1分23秒,诸位不妨多截屏几个画面,看清楚模具正反两面,当可悟出其中奥妙。
提供这个视频的工厂网址视频画面上有,是www.raopianguan.com,无锡的一家工厂。感兴趣可以上去看看。视频里的设备没有产品介绍,但有个轧制并同时卷绕的设备在,技术上较视频里的要复杂一些。

网友:
做这个的福建人比较多。不入这一行,以这这个是高科技。齿轮只是提供夹紧作用。去过一个做发热管的,送钢带的就是一个拿在手上的象菜刀形状一样的钢板,焊出一个刚好可以穿过钢带的方孔。

网友D:
截屏得到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屏得到的图片:

这几天比较忙!今天才有机会上来看看。谢谢回复。我觉得奥秘就在那个法兰上。法兰上的4颗螺栓固定。成倾斜状可能就是起导向作用的。

网友(点评):
正是。翅片变形时对管子有径向力,再考虑一下管子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