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这个怎么画

楼主(2015-01-18):
大神帮帮忙,看看这个怎么画啊

网友:
两个圆正交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先画一直径30圆柱,长大于30即可,再于径向平面中心画一直径30的圆,反侧切除即可完成。

网友:
画球,圆切除,引导线45°           或者直径30拉伸,然后径向圆切除,ok。

网友:
先上图:

根据题意:正视图俯视图分别是一个圆,那么我们就在相应的基准面上画个圆,拉伸。保证这两个方向都是圆。
正视图就是在前视基准面上。
右视图是个正方形,那么我们也在右视上拉伸个方形。
都不要合并实体哦~
然后组合--共同。~~就得到图中的效果啦。
这就是solidworks中组合的应用。许多情况下,共同虽然也能用拉伸切除达到效果,但是共同方便表达设计意图。

网友(点评):
在通过“方形投影的对角线”的平面上的投影其实是一个椭圆。

网友(点评):
这个没用过,,,,,,好

网友(点评):
没注意,这是UG的版块啊。UG没用过,楼主自己研究吧。不画三维,这个投影一时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
两个直径30,长大于30的圆柱,相交部分就是。再用一下求交就可以

网友:
互相垂直的两个直径为30的圆柱求交即可

网友(2015-04-02):
挺简单的

网友(2015-05-21):
两个等径圆柱布尔求交,多学学机械制图吧,增强识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