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速率和力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5-01-18):
有没有公式可以推到出来其速率与力的关系,求大神啊

网友:
速度跟力没有关系,速度跟流量有关,力跟压力有关。

网友(点评):
千真万确的道理

网友:
就是,速度跟力没关系

网友:
速率与力的关系,说的是负载率。只有一张曲线图,你可以在手册或样本上查到,一般负载率在0.3~0.7之间,速度越大,负载率越低。

网友:
样本册可查,速度通过调速阀可调,输出的力看输入的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