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荷转换为NM大家有经验值吗?

楼主(2015-01-18):
关于电机选型计算在论坛学习了,获益匪浅,但是还是有些不懂。"载荷500KG 折算到导轨上也就15KG=150N  150N*50/1000=7.5nm"
这是我在论坛上看到的一句话,不是很懂,50应该是个系数吧?请问载荷重量折算为nm,有什么公式吗或者经验值吗?

另外还有这个nm是不是就是下图中P=FV,中的F,圆周力呢?

网友A:
50是同步轮的半径,因为是求力矩,M=F*L,帖中的F为摩擦力F=500*9.8*0.03,G在估算中常取10,故F=150N,M=150*50/1000=7.5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是同步轮的半径,因为是求力矩,M=F*L,帖中的F为摩擦力F=500*9.8*0.03,G在估算中常取10,故F=150N, ...

谢了,很详细!如果不是通过同步带传动,直接接联轴器接马达,那这个力矩该怎么算呢?P=FV 中的F就是指这个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很详细!如果不是通过同步带传动,直接接联轴器接马达,那这个力矩该怎么算呢?P=FV 中的F就是指这 ...

这个问题描述的也不清楚,连轴器连接马达输出到哪里呢?以原贴为例,7.5NM即为驱动同步轮所需要的力矩,若同步轮更换为其它机构,如丝杆传动,就不可这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描述的也不清楚,连轴器连接马达输出到哪里呢?以原贴为例,7.5NM即为驱动同步轮所需要的力矩,若 ...

您意思说驱动同步轮和丝杠的力矩不一样大吗?我在社区看到有个文档说这两种可归结为同一种方式计算(下图示),您看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说驱动同步轮和丝杠的力矩不一样大吗?我在社区看到有个文档说这两种可归结为同一种方式计算(下图 ...

我觉得你的思路还不够清晰,所以才这么问。电机一般不直接驱动负载,中间都会加一个省力的装置,以减小电机的转矩,同步轮和电机之间要有减速机,而丝杠本身就是一省力装置,所以其计算公式也不相同,即使负载相同,其转矩还要取决于同步轮直径、减速比,丝杠的导程,所以值不可能相同。计算转矩就那么些公式,并不复杂,可自己慢慢推导,关键要明白公式中每一个值的含义。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