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手动工具,如何改成效率更高的机械?

楼主(2015-01-18):
我想把图片中的手动工具改成效率更高的机械,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仅仅是用来上螺丝的?那还不如买个电动起子,没看清类似于摇臂钻的钻头处是什么结构。

网友B:
手动压的吗 改成气缸会不会好点? 量大手速够快还可以弄个旋转台,自己算好旋转中心,保证旋转到位后能保证较好的中心 ,旋转的话用锥度轴承就好了

网友:
这个交给自动化的人来做吧,效率要高就要解决上下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压的吗 改成气缸会不会好点? 量大手速够快还可以弄个旋转台,自己算好旋转中心,保证旋转到位后能保证 ...

现在是手动的,旋转台有没图可看,机械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用来上螺丝的?那还不如买个电动起子,没看清类似于摇臂钻的钻头处是什么结构。

中间要放个弹簧后在上螺丝,压下去

网友C:
你是要干啥?没看懂
都有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方啊哈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干啥?没看懂
都有什么动作?

组装魔方,十字架放在底部的铁块上固定好,放上壳子加入弹簧用螺丝钉钉入就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手动的,旋转台有没图可看,机械盲,谢谢!

你去索取一本米思米的FA样本,里头有一些例子可供参考。。

网友:
嗯  高度自动化的话……
多工位凸轮移栽机械手
我觉得这个可行
然后你派上十几个人给机械手上料就行了,每人负责一个工位

网友:
魔方,20多年没玩了(当年也就两面的臭水平。。。)

除了中间那个类似万向节的骨架东西以外,多少种块(当然是分颜色的喽)。。。

网友E:
感觉这东西要做自动化,不一定比人工快。就算通过复杂的机构实现了,那设备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网友:
好像是魔方里面的

网友:
这个东西想快,就要改注塑件的结构,不用螺丝,直接卡扣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东西要做自动化,不一定比人工快。就算通过复杂的机构实现了,那设备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感觉有道理

楼主:
不用全自动,只要能省掉些工序就行,成本太高,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
这螺丝还是不能上死,不然就转不动了,这东西要自动装配,估计成本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