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交流电机基础问题

楼主(2015-01-18):
       交流电机电枢转到中性面时刻,其磁感应线是如何分布的?

网友:
中性面这概念,是直流电机才有的吧,无论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都没听说过有这个概念。。。

网友(点评):
交直流均有,发电机,有的资料定义:B=0的点组成的平面叫中性面。(此时e/i=0)。如果B=0时磁通必然为0。我的疑问在磁通为零上。那必须知道磁感应线是如何趋向的。读懂一本书真心不容易。就一句话都很深刻。

网友:
是这样的,交流的整个磁场是旋转的,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的磁场同步旋转,但有一一个转矩角,一般来说你说的那个面在电机控制的时候空间矢量磁场上有应用,但是单纯来说电机本身,书上并没有特殊指出有啥特殊意义。反而在应用直流电机的时候特殊指出要想办法稳定中性面位置

网友(点评):
在中性面位置,磁感线与线圈平面垂直,磁通量最大,磁通量变化率为零,感应电动势为零,电流将改变方向,线圈平面每经过中性面一次,感应电流与感应电动势方向均改变一次。除非改变了方向、抵消,否则B=0不对

网友:
大侠,我不知道该咋说,你也许应该看看教材。http://baike.haosou.com/doc/1115803.html附直流电机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