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操作可以得到加工中心的刀具长度补偿?

楼主(2015-01-18):
    国产850的双台面立加。OiMD系统。没有安装外部或者内部的对刀仪器等设备。
厂家来人调试的时候简单对我进行了编程培训和操作。其中刀具长度的测量是按照如下方法进行的,我当时学的太快也没有来得及问,现在想问也问不到了。
步骤是先将刀具手动移动到机床工装的一个平面上,然后进入尺寸补偿画面,按下(C输入)按键,这样在长度补偿会显示比如-450.5,然后输入627.0,按下(+输入),长度补偿会变成176.5,那么这个就是刀具的长度。不论什么刀,627.0这个值是不变的。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网友:
说明对刀的那个平面和编程零面相差627  而且所有刀的零面是同一个面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加工面与对刀面的高度差值。

网友:
627是对刀面与机床零点的距离   也就是说  你Z轴不带刀时  最大行程627(到对刀面)

楼主:
各位大侠哈有两个问题冒昧问下。1、刀具的长度补偿值是指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长度?是刀尖到刀柄锥部下方(大头的部分)的环形平面上的尺寸么?  2、(C输入)这个按键是什么意思?(+输入)是尺寸修改用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地方用的。

新手哈,菜鸟问题,希望大侠们解答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哈有两个问题冒昧问下。1、刀具的长度补偿值是指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长度?是刀尖到刀柄锥部下方( ...

我想问下你在按c输入的数值是相对坐标里的值。还是机械坐标里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在按c输入的数值是相对坐标里的值。还是机械坐标里的值。

估计是绝对坐标值,因为他说用的是工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工装在坐标系(G54)坐标位置是一定的。而627这个数是应该是当刀长为0时坐标系零点与编程零点(即楼主所说刀下到工装表面的位置)的距离,而627+(-a)就是实际用刀与这个刀长为零的刀的长度差,这是我的理解。表达能力有限哈,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绝对坐标值,因为他说用的是工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工装在坐标系(G54)坐标位置是一定的。 ...

  那就是说他工作坐标(G54)里Z坐标输的是一个定值(-627),刀补里面的127.5实际就是工装到工作台的高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很不方面呀!不知理解对不对

楼主:
各位大侠。请看我的附件所示。机床在G28原点的时候三轴分别显示0,0,-72.8,在G30原点-675.205,-149.901,-73.680.
程序开头G10把工件的坐标都编写进去了,请注意其中的Z轴坐标。今天做了下试验,机床主轴头部(不带刀具)在G28原点时,Z轴到工件表面距离就是G10所示的Z轴坐标。第一,-72.8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为0?这个是怎么来的??第二,G10里的Z轴位置是包含-72.8的,这个与刀具长度补正之间有什么关联么?这样的加工坐标系是怎么确定的??Z轴的坐标是不是应该从机床基准台面算起到工件上表面的高度么?第三,对刀用的表面在工件平面下方约40-50毫米处(多块不规则治具叠加,测量不准),这个与627.0长度有什么关联么?我算了一下,好像几个数据间没有什么关联撒~~~

菜鸟新手,描述的可能不够准确,如果各位大侠不明白再提出来。习惯了调试数控车床,遇到加工中心也是被迫赶鸭子上架,实在是啥也不会啊!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哈有两个问题冒昧问下。1、刀具的长度补偿值是指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长度?是刀尖到刀柄锥部下方( ...

627。0是Z轴最高点(原点)到工作台的落差
对刀,1,是因为不同刀号刀柄装刀长度无法一样,所以要通过一个统一的基准平面去比较,才能让系统知道刀具的长短。
2,是通过对刀基准面,工件基准面,和刀具长度让系统准确找到每把刀的运动深度。
相应刀具长度写入相应刀号长度补偿里,运行程序时通过G43H刀号来呼叫。
C 输入是先让刀具在基准面位置清零,再C输入,相当于这把刀就是基准参考刀具。
因数权限问题,大文件不能发,事需要,给我邮箱,我发个操作手册PDF档给你。

网友(2015-02-27):
请问楼主买的立加什么牌子的,用的怎样,多少钱一台?另外我也在学mastercan,好好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