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本身缺陷,螺纹刀做不了几个就断刀片

楼主(2015-01-18):
刀具论坛朋友,我们目前接触一个外径锥度的螺母,M24左旋,牙距为3,毛坯材质为42crmo,为铸造件,螺纹等级较高,目前用车加工做。

铸件本身缺陷,沙孔,缩孔等缺陷,在加工过程中做不了几个就断刀片,想请刀具论坛的朋友推荐一些刀具。另外若果用攻丝加工这种缺陷也会断丝攻的吧。

网友:
何不先改善铸件的质量,如果就算是不打刀。到尺寸了还有缺陷,那还是合格品吗?

楼主: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但是铸造缺陷是避免不了的,不知道是我们刀具选择错误,还是怎么的,一个刀片做2-3个崩掉了,

网友:
1)选韧性好的材质。
2)不行的话,降低切削速度,增加走刀次数。

网友:
换个材质吧

网友:
铸件没有退货或杂质太多,这种件不合格的,应该不许使用的

网友:
材质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