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扫描的零件,能展开吗?

楼主(2015-01-18):
我用特征里面的扫描命令扫描了一个吊钩,想展开确定折弯线和总长(类似于钣金的展开确定折弯线),无法展开,用钣金嘛,无法生成,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请高手赐教,谢谢!如下图

网友:
这个怎能展开呐,你的扫描路径的长度不就是要展直的长度么?

网友A:
这又不是钣金件,凭什么会展开呢,在冲压模具手册中,专门有一章节谈到异型折弯的下料问题,比如楼主的问题其实解决非常简单,就如楼上所言,中心轴线长度就是圆棒料的下料尺寸,如果你公司采购了进口的弯管机,则一般会自带与solidworks相配的弯管插件

网友:
把它搞成个方形的是不是可以展开了?
弯折的方向定义厚度

网友:
是用钣金画的可以展开

网友(点评):
这种画法不能保证中心线在中心!

网友(点评):
这种画法可以保证中心线在中心,是一种圆钢折弯变通的好办法,谢谢!

网友:
....钣金可以展开。或者用routing

网友(点评):
SW的管道设计没用过,好像是设计管路用的,不知道能不能展开计算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又不是钣金件,凭什么会展开呢,在冲压模具手册中,专门有一章节谈到异型折弯的下料问题,比如楼主的问题 ...

solidworks相配的弯管插件,能下载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直接计算折弯线?

网友(点评):
多年以前,见有个老工程师有本折弯手册,就是根据折弯系数算折弯线。不记得名字了

网友(2015-04-13):
这种管件可以展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