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磨性好,硬度比较低的材料

楼主(2015-01-19):
      设计一个夹具,硬夹硬的夹不住。求推荐一种耐磨性好,硬度比较低的合金,谢谢各位大师啦

网友A:
首先,得看你的产品是什么啊,你只说软的,软硬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你应该给出更详细的要求

网友B:
垫张铜皮就夹住了

网友:
楼上各种软,选一个吧

网友(点评):
不用选,楼主要合金

网友(点评):
我敢肯定他说的“合金”并不一定指金属材料。

网友:
加铜垫是最简单的办法,又不要太多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看你的产品是什么啊,你只说软的,软硬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你应该给出更详细的要求

比普通的45号钢软,这是个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张铜皮就夹住了

怕耐磨性不够

网友:
那你可以改变一下结构,钳口表面不做成光面,做成波纹的或者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