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纯铁热处理真空退火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1-19):
    我发现公司加工的一些零件,材料如果是电工纯铁(比如DT4C),在零件加工完成后,都有一道热处理工序,真空退火。
    请教师傅,这道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消除加工应力?改善组织?还是消除加工硬化(有加工硬化吗?)?

网友A:
从金相组织角度上讲,导致晶格崎变,晶格破碎,晶界组织体积变大结果的冷加工,就有加工硬化现象。一般的冷弯,钻孔,冲压等机械加工后,都需要真空炉高温退火。两个目的:1) 消除内应力;2) 恢复导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金相组织角度上讲,导致晶格崎变,晶格破碎,晶界组织体积变大结果的冷加工,就有加工硬化现象。一般的冷 ...

        大侠强大,我今天看到一份图纸,材料也是电工纯铁,热处理写的是:真空退火,去矫顽力。
        我想这是和零件应用的领域有关的,热处理的目的应该是使零件在使用性能上符合工作环境(比如,电,磁等环境)。

楼主:
      这个贴子太冷清了,今天又看到一些资料,我再补充一下吧。
    电工纯铁的磁性能主要由含碳量决定,但机械加工对电工纯铁磁性能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机加工应力使电工纯铁导磁率下降,矫顽力增大。
    为消除机加工对电工纯铁的影响,一般要再加工后进行真空退火热处理。

网友(2019-08-02):
你好!

我也是需要做电工纯铁热处理,方便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