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数控转台设备设计中,制动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5-01-19):
在一台专用数控转台设备设计中,目前采用的电磁离合器,制动力矩超过240NM(最好在300NM左右),现在想要改为气动或者气液增压的离合制动器,主要目的是想增加制动刚性,减少微小转动。需要询问的是:

1,气体或者液体制动和电磁相比,感觉主要在于花键轴中的精度是决定性因素,和电磁制动中的圆柱定位相比并不占有优势(如果电磁制动采用是金属),为什么机床转台使用多是液体制动;

2,有没有现成的气体制动部件产品?我现在看到有回转液压缸,需要另外设计制动盘,或者采用滚珠花键,但是制造起来仍然比较麻烦。

谢谢。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感觉质量还是不太过关,寿命短,容易坏,我在公司设计图纸的时候曾经想用过,被老技术员师傅阻止了,让我换成摩擦的离合器再用个气缸来推,一般厂商为了质量和产品的口碑不会选电磁离合器

网友:
没实际用过,不过从原理来说产生制动力矩最大是液压,气压因气体流动性大不稳定输出力矩比液压小,电磁制动力矩最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感觉质量还是不太过关,寿命短,容易坏,我在公司设计图纸的时候曾经想用过,被老技术员师傅阻止 ...

不知道你说的不可靠的电磁离合器是传递多大扭矩和功率的?
身边有大量的设备,传递2KW功率,每分钟120转速度下。刹车和离合器一体。

网友:
数控的节能与调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楼主:
我也是感觉到以后的趋势应该是电气化方面发展,而且目前有很多新型的电磁器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制造专门的部件进行制动或者离合是以后的方向,铣床上或者其他机床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可能是因为精度不高而限制了高精度的应用范围。从使用方便性看,电磁式离合器最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不可靠的电磁离合器是传递多大扭矩和功率的?
身边有大量的设备,传递2KW功率,每分钟120转 ...

功率和扭矩都不大,我是做玻璃钢化炉的,就是特殊炉子辊子用的离合器,公司老师傅说是以前用过,总出故障,后来不用了

网友:
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抱闸行不行?
一般卷扬机、皮带机的减速机上都用那个,可能精度不高吧,但是力矩绝对的大。哈哈

楼主:
卷扬机制动恐怕不行,在制动过程中产生的附加位移难于消除,除非对称性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感觉质量还是不太过关,寿命短,容易坏,我在公司设计图纸的时候曾经想用过,被老技术员师傅阻止 ...

还好吧!我用的好象还从没坏过,可能与你的使用有关

网友C(2018-08-23):
使用端齿盘精定位,伺服粗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感觉质量还是不太过关,寿命短,容易坏,我在公司设计图纸的时候曾经想用过,被老技术员师傅阻止 ...

电磁式的用过几次,确实用不住,以为是品牌或型号没选对,国内又没好点的,还是该产品是国内通病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C:
使用端齿盘精定位,伺服粗定位

这位大侠有没有端齿盘使用的具体的资料,经常听到别人说端齿盘,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