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电机空载电流过大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9):
把热继电器值调高后可运行,这时的工况如何?电机转速会下降吗?输出扭矩会有下降吗?这些会直接影响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的变化吗?

网友:
不懂
待高人指点!

网友:
   查看机械方面是否有卡住。

网友:
空载是怎么个意思?卸荷状态吗?
是不是有吸空现象?

网友(点评):
卸荷或不接泵

网友:
查一下油泵电机连接是否同轴?是用连轴器连接?还是直插式连接的?如有条件建议用后者。

网友(点评):
梅花弹性块联轴器

网友:
吸油管过长过细,机械别劲,还有是不是真正是处在卸荷状态?

网友:
手盘风叶阻力怎么样。。。。。。

网友:
不接泵?
不接泵电流都大?那肯定是电机的原因了。扫膛等等,我等机械之流,就不晓得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建议楼主重点描述下系统是什么样的,在什么情况下电流高。

网友(点评):
是电机原因造成电流大(可能电机轴承磨损或润滑不良等原因),要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泵输出压力和流量会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对电机的寿命影响非常大,但是对泵的流量和压力有影响,但是不会太多!简单点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可以拿100斤的东西,平时拿90斤没有多大问题,但是现在病了去拿90斤的东西,可能很费力!

网友:
你确定是空载?!!!!
检查下压力

网友:
使用的是径向柱塞泵吗?
我在实际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90卡瓦电机,带180排量的径向柱塞泵,空载时候电流150A,负载后90~120,当时感到很不科学啊
后来换成a4v180轴向柱塞泵就没事情了,电流也正常了,电机还是那台电机。

网友:
先看看机械转动怎么样!油液粘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