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尺寸怎么加工

楼主(2015-01-19):
只有直径只有Φ6的60度的内锥角,怎么出来的.

网友A:
能不能弄详细点,长度是多少?
表面要求呢?
是单件还是成批生产?
工艺都不一样的!!!!

网友:
水平低,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图有问题啊,表述不清楚

网友B:
能画不能干,就那个R1的地方怎么加工?要是厚度为0的话,三维模型都画不出。
就算是厚度不为0的话,加工时无论是钻头还是什么的,都会把那干豁。

网友:
图有问题,不是生产图

网友:
这是设计图吗?

网友:
看不明白,少尺寸。

网友:
上面没肉了,加工不出来

网友C:
直接就捅破了,这么设计,不知道干啥用啊?

网友D:
这种形状量大可做成型划钻,量小自己用麻花钻磨一把,用高速钢刀磨一把扁钻也行,总之不论是单件还是批量办法很多,具体可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就有那种加工锥孔的刀具。

网友:
是不是图有问题

网友E:
建议先做内孔,做芯轴,加工外围

网友:
顶端薄如一张纸,吹弹可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形状量大可做成型划钻,量小自己用麻花钻磨一把,用高速钢刀磨一把扁钻也行,总之不论是单件还是批量办 ...

前辈,这边是只是单件小批量生产。在上边的开口处要安装钢珠,成型刀可以完成的话,精度能保证吗?还有人说用旋转锉,可是我查了一下没有这个规格的旋转挫,开来只能近似了。

网友(点评):
小批量或单件都可用麻花钻修磨成阶梯带锥形加工,只要刀具磨合格了,那零件尺寸就变成了工具尺寸,干多少件都一样,不会有不合格的。

网友:
把尺寸弄全了,顶尖部分弄一个放大图,图都不清楚,怎么弄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弄详细点,长度是多少?
表面要求呢?
是单件还是成批生产?

小弟只是想问里面60°的内圆锥怎么加工,该图是从零件图中截屏出来的,尺寸不全是必然的,本身公司的东西也不好标的胎圈,望高手见谅,六角车大侠给出的解释已经对小弟有所提点,同时谢谢您的热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这边是只是单件小批量生产。在上边的开口处要安装钢珠,成型刀可以完成的话,精度能保证吗?还有人 ...

多谢前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画不能干,就那个R1的地方怎么加工?要是厚度为0的话,三维模型都画不出。
就算是厚度不为0的话,加工时 ...

圆珠笔的笔头就是大体这个样子的,怎么会加工不出来呢。我先出的三维再做的工程图。这只是一个视图不是全部的零件图,也难免引起大侠的误解,请见谅。六角车大侠的回复已经为小弟解答疑团,同样感谢您热心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就捅破了,这么设计,不知道干啥用啊?

圆珠笔的笔头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做一种专用刀具,具体就恕在下不再多言了。谢谢您热心帮忙。不是公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是小的我一时好奇,所以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做内孔,做芯轴,加工外围

谢谢您热心帮忙。建议很有价值

网友F:
个人感觉,先做孔,得用特制的钻头吧,再车那个槽
而且没有形位公差和粗糙度,是不是可以用模具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先做孔,得用特制的钻头吧,再车那个槽
而且没有形位公差和粗糙度,是不是可以用模具再加工

恩恩,用特殊的钻头,我上传图片的时候把一些尺寸删除了,谢谢您的建议,已经解决掉了。

网友:
锥角Φ6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