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圆螺母的用法

楼主(2015-01-19):
小弟最近在用sw设计的时候,发现圆螺母分为端面带孔圆螺母,侧面带孔圆螺母,带槽圆螺母和普通圆螺母和小圆螺母,不知道他们都用在什么情况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圆螺母主要用来防松的,拧上以后还需要使用冲子等进行背紧;一般条件下,你说都可以通用;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空间限制的时候需要选择不同形式的螺母,以利于背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螺母主要用来防松的,拧上以后还需要使用冲子等进行背紧;一般条件下,你说都可以通用;在特殊情况下或者 ...

圆螺母和止动垫圈的组合很常用是吧?

网友(点评):
对,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