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外加工了一台加工中心床身,现在床身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5-01-19):
半年前外加工了一台专机床身,翻砂件经过回火处理,没有时效处理,床身是线轨的,因为其他原因现在才开始测试和装配,现在装线轨的平面校不平,线轨长度有一米二,平面度有8丝左右差距,现在不知道是变形了还是当初加工的就不准,请资深工程师解惑,不过有一个部件平面度却是2丝左右,若是变形了,考虑到床身设计的很扎实,经过回火处理,变形量会有这么大吗?
   那个小些的部件为什么没有变形,现在不清楚是加工的不准还是经过半年时间变形了,急急

网友A:
存放方式不恰当,自然时效或者是加工工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方式不恰当,自然时效或者是加工工艺有问题。

存放方式,底脚是自然存放,没有校水平,立柱是立起来存放的,托板是平方多些,上面没有重物,料想影响不大;
自然时效导致机床变形,有可能,但是变形量这么大很难说全是因为这个原因;
加工工艺是外加工,现在找他们谈这个问题,估计他们会推脱是变形,但是托板却没有变形,若是从新加工又得付钱,若是加工工艺问题钱就付冤枉了;
所以很纠结,回头找他们谈谈,托板是准的,立柱差距最大,底脚一大半是3丝左右,一小半长度差距也有8丝左右,

网友B:
应该先确定是加工的问题还是长时间变形的问题。这个不确定,会扯皮。

网友:
必须找到当时的检验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确定是加工的问题还是长时间变形的问题。这个不确定,会扯皮。

就是没办法确定呢,所以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办法确定呢,所以很郁闷

如果这都无法确定,那么铸造过程是否合适恰当正确,都会成为问题。

网友:
你收货的时候没验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