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能做单排孔冲模,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5-01-19):
公司生产一钣金件,板厚1.0mm冷板,为提高加工效率,现想将原单孔冲改成单排孔冲,不知哪家能做单排孔冲模?
图中排孔2.5L1=735mm, 排孔4.4L1=485

网友A:
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是多少呢

模具是各一套,产品几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达不清楚,我理解是正面长短边都冲直径4.4孔。侧边长短边都冲直径2.2冲对吧?

不知道楼主打算开几 ...

就用两套单排冲孔模,一套是2.2的,一套是4.4的,我们准备用折弯机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用两套单排冲孔模,一套是2.2的,一套是4.4的,我们准备用折弯机进行加工

之前看到过这种做法,但模具不知是哪家做的.孔2.2的总共吨位只有35T

网友:
冲裁力不大,开式冲床,模板要厚些

网友:
我们做过板上冲很多小突起的工件,刚才也是做模具一压一排,后来发现个别冲头会坏,坏了工件修起来很麻烦。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C(2015-03-01):
考虑用数控冲床,d工位一次可以冲六个,一次装夹,料片就切干净了,然后直接折弯。只需一名工人。你这种折弯机冲压,只是权宜之计,床身的刚性和压力机没法笔,造成冲头容易损坏,快换冲头很贵,米斯米的一根大几十。而且模具安装板很难加工,因为每个装配孔都要装弹子夹紧装置。而且一张板,要两个人冲6次,换两套模具,代价太高,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用数控冲床,d工位一次可以冲六个,一次装夹,料片就切干净了,然后直接折弯。只需一名工人。你这种折弯 ...

这个办法也能提高效率,我可以考虑一下。